求助啊!华硕P5KPL-AM SE

楼主(2013-01-20):
CPU换过,内存换过N条,BIOS刷过N个, 桥干过。华硕P5KPL-AM SE

网友:
测试卡的码不跑吗??开机就这样?

网友:
看看内存  SPD电压  有没有。

网友:
你只换件,不测主板的其他工作条件?

网友:
要量内存测试点的

网友:
测内存槽238脚,要有3.3V

网友:
查下内存工作条件啊,0.9 1.8 3.3 都正常不,这板比较容易断线,看清楚点,还有看下IO旁边的电阻比较容易虚旱,最后你可以换下IO

网友:
顶不懂拒绝 内存槽上测试点119.120.238.vtt的是否测量

网友:
我都说了 刷了N 个了

网友:
楼主上来就换件干BGA,量过工作电压没?都正常不

网友:
都不查条件的呀,这咱给你帮助呀

网友:
你上的多大的CPU呢?
这个要上E系列的
上赛扬的就会有这种现象!
还有你把CPU座子刷刷试试看

网友:
CPU座 虚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