纬创资通HM40上电时序 看到好大家加点分啊

楼主(2013-01-20):
笔记本型:宏碁D725( ^0 o! p: m' h. H5 v% a5 ~主板版号:HM40! A  I! p1 I0 M( L1.适配器插入后产生电压AD+,然后分三路,一路通过U3输出公共端电压DCBATOUT,一路通过D13发送到充+ V, G' D0 `/ O* T0 c/ w: ?8 N  u* ?放电芯片22脚DCIN,一路串联分压发送到第二脚ACIN对电压进行检测,当ACIN电压高于2.4V时输出高电平! N( j% Y7 h" Q9 }& r; f+ k! e8 h1 Y信号ACOK,当27脚28脚对输入电流进行检测,当检测正常后,发出AC_IN#给EC,EC收到此信号后,开启充$ |) f; N* I7 [/ U  M) L0 G4 K( S4 h7 r6 s$ j9 q放电功能。2 g. Z3 v6 T6 v0 C+ d4 ^2.公共端电压DCBATOUT输入TPS51125,得到总开启信号EN0后,输出线性电压VREG3(3D3V_AUX_S5)和* G5 [6 U% c6 S, U+ V4 n. a2 X! @  I5 P( zVREG5(3D3V_AUX_S5)。3D3V_AUX_S5给EC供电后,外接晶振就会起振 接着就有EC的复位,此时EC发出8 B% C$ X* Z4 \7 W! U+ y8 H# I& B: d! \* T. X0 ~2 M+ Ds5_ENABLE信号产生系统供电3D3V_S5的待机电压。3D3V_S5为ICH9M提供供电。ICH9M有了供电 外接晶振就* _; M3 s2 \7 Z" j) A9 G' T9 L& }4 H8 m6 B8 {/ h( _1 n- B会起振。4 f7 q4 V6 c. O4 v3.EC得到供电和上拉复位后,复位正常,EC开始读取BIOS ROM数据,用于配置其GP50脚的定义.完成后由9 u# [  t7 q) o) {( |0 g2 N' |" G2 ZGPIO42发出RSMRST#_KBC给ICH9M,指示当前系统供电已经准备好了,可以进行开机触发动作。5 a& ^' V8 P4 T4 M5 b) G' X4.当机主按下开机按键后,拉高KBC_PW RBTN#给EC,接着由EC发出PM_PW RBTN#给ICH9M,ICH9M收到PW) ^8 E# H! \" @0 t; t4 ]. a1 l6 B5 B% G, A- K0 jRBTN#(信号跳变3.3-0-3.3),ICH9M拉高SLP_S4,SLP_S3返回给EC,通知EC开启内存SLP_S3# 信号,和开启) y7 y* ^9 E0 t3 _1 j- _% u: A: G* H1 S桥供电,显卡供电,VCCP等其他供电,但不包含CPU 供电和内存供电。2 G* ~) R% a9 S9 x/ Z4 c5.接着由内存供电芯片TPS51124发出CPUCORE_ON 开启cpu供电,cpu供电工作正常后分两路发出. z6 x6 M; o6 a3 Z; ]9 ]# C/ k5 Z8 v' v- |- |0 G; v. SVGATE_PWRGD,一路发送到温控芯片G7922 13脚,14脚,一路发出通知ICH9M电路开启完毕。6 }: C( T. U9 {; I0 E7 u- \3 k6.当G7922接收到, Q: t3 e7 v3 uVGATE_PWRGD后,由16脚发出G7922_PW ROK信号,接着与PM_SLP_S3#相与关系发出PW ROK给ICH9M,告诉7 ^6 s+ _9 j: @. n% L# v1 s1 z. ]2 V: W2 i. k/ ?ICH9M各路电压开启正常,接着由ICH9M发出CLK_PWRGD信号来开启时钟电路,时钟电路正常后发出H_PWRGD) T' c8 w7 G8 d! p  v, X( N9 T; N. U# r8 G信号给ICH9M,ICH9M拉高PCIRST发出PLT_RST1#来复位显卡,北桥和各种PCI设备,4 H+ d- W0 m  \: W& A7.北桥得到PLTRST#信号后,在时钟正常的情况下,拉高CPURST#,通知CPU开始工作。) r* c  N9 g3 V8.CPU 在得到供电后,等待复位信号:RESET# 信号变高与PWRGODD信号变高,两个信号正常后,CPU 开始$ a; G9 m# R1 v5 M( c* m; F- z+ t) e% @3 f! E6 h+ f; X工作。

网友:
怎么有乱码??要是有图就更好看了。。

网友:
一看就是哪个地方复制过来的

网友:
一团乱麻,看不到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