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,一块主板要吹风发热才能点亮

楼主(2013-01-20):
我有一昂达N61V主板,cpu要电吹风加热才能点亮,,请问大侠们指导下,谢谢
cpu

网友:
有可以CPU座有问题了!

网友:
换CPU ,不行加焊坐子

网友:
有可能桥虚焊或CPU坏吧

网友:
这块板子是单桥的小板子 桥紧挨着CPU坐子 怀疑在加热CPU的时候其实是桥受热才能点亮 先加焊一下桥吧

网友:
有事没事干干桥

网友:
论坛大神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