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6不休眠故障修复

楼主(2013-01-20):
如题,买来的DV6换过屏幕,本子盖子合上后屏幕没有任何变化,既不变暗也不会黑,就这么一直亮着,设置里面做了很多改动都无效,系统也重装了两次,后来有磁铁吸附键盘左上角发现休眠,得知是磁铁休眠开关的缘故。机器换过高分屏,所以怀疑在换屏的时候磁铁掉落导致此故障,找来一块小磁铁,将屏幕拆开放在左下角对应的AB壳中,问题解决。哈哈

补充内容 (2013-1-21 10:32):
补充一下,朋友们需要图,有图才有真相。图在9楼,不知道如何编辑进来,只好在这里补充说明了。

网友:
自己小小的经验。还望大家多多指点。。。

网友:
没人看么。。。

网友:
我来看了这个问题还是要有经验的呵呵不过DV6的屏是比较容易坏的我以前也帮客户换了好几个DV6都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屏坏是因为A壳保护太脆弱了,我感觉我手捏着都怕把它捏碎了。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楼主自己搞出来的问题吧。

网友:
好经验,收藏,楼主要是能来几张图片就更好了

网友:
回楼上各位,问题是给商家换屏的时候搞出来的。当时也没想到要合上盖子检测休眠问题。图片可以找个。
就是红色圈圈位置内有磁铁霍尔开关。屏幕那里放了磁铁。

网友A:
这也太坑爹了吧  客户来就这故障吗  那磁条是怎么溜出去的呢

网友B:
呵呵 休眠问题基本不管它。客户也很少在意。不过楼主细心了。

网友C:
是呀  一般这种故障也不用修的 不说客户也不知道

网友:
哈哈,蛮好。有钱就行

网友D:
不错,你是开机的时候拿磁铁吸一圈找的吗?

网友:
楼主那屏是不是你自己换的呀,造成那磁铁丢了呢。这样能收2次钱不错呀

网友:
细心就不会这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也太坑爹了吧  客户来就这故障吗  那磁条是怎么溜出去的呢

我是客户。。给商家换屏的时候可能弄掉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呵呵 休眠问题基本不管它。客户也很少在意。不过楼主细心了。

确实很少有人在意,我有点完美主义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呀  一般这种故障也不用修的 不说客户也不知道

恩,同意你的说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错,你是开机的时候拿磁铁吸一圈找的吗?

哈哈,就是这样的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