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s22a330bw显示器 灯供电不稳定

楼主(2013-01-20):
s22a330bw   插上显示器灯供电不稳定 闪(有响声应该电感那里出来的), 断开灯供电 电压都正常   显示什么都正常   电容换过了没思路  求救

网友:
会不会灯管有问题 响

网友:
这显示器用的不是灯管吧  才50V左右的电压  供电不稳定55-45v之间跳

网友:
我以前也遇到过,最后没搞定放弃了,现在遇到LED的有点难搞,郁闷。

网友A:
检查后级有没有短路点。适配器也要代换试一下,看看是不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

网友B:
这个屏  是  通病的吧。。。。先搜搜基地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检查后级有没有短路点。适配器也要代换试一下,看看是不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

适配器 我用可调电源代替了 也不可以   后级升压电感过了 就是屏幕的接口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屏  是  通病的吧。。。。先搜搜基地。。

通病的是 接VGA线黑屏  这个显示器一个月前 出现过了  刷了程序好了

网友:
高手们帮帮忙 告诉我一下 怎么查问题

网友C:
网上买个套件了自己改吧~!才35元一套。换了LED灯,电压要求是12V,可以用7812降压。25V以内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网上买个套件了自己改吧~!才35元一套。换了LED灯,电压要求是12V,可以用7812降压。25V以内。

是什么啊  我以前没改过也不知道是什么  淘宝上面怎么搜  叫什么名字  谢谢了

网友:
你说的灯是显示屏的LED灯条吗 去掉灯条怎么还会显示啊 是在不行就买个LED供电板改一下 估计是led供电电路出故障了

网友:
拜托哪位大师给讲讲LED的电路,倒是遇到过几个LED,都是屏碎

网友:
  就是。   谁给讲讲led电路啊。。 求大神。

网友:
难道真没高手来帮助我一下吗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