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馈电阻PR93并联的电阻PR92电容PC66什么作用?

楼主(2013-01-20):
     如题,反馈电阻PR93并联的电阻PR92电容PC66什么作用?在纯直流稳态的输出情况下,这个环节应该是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的,请各路高手们帮忙解答,发表看法观点呀????

网友:
根据你的图,我个人认为应该起到延时的作用

网友:
如果能看懂E文,还是查芯片手册吧

网友A:
提高反馈信号的灵敏度

网友:
个人认为平缓信号的

网友:
个人认为是放大的作用

网友:
放大吧!你测一下应该1脚的电压要比2脚电压要高!

网友:
不太明白起什么作用的

网友:
RC滤波电路,电容充放电的时间常数t=RC

网友:
我也觉得是延迟作用,请高手给个指点

网友:
电容的特性,是隔直通交,你说的纯直流,在这个电路中是不可能的,开关电源吗?你怎么理解的?直白的说,这个电容是提高反馈的速度的,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,能把输出端的电压迅速地反馈到反馈端,让电源有所反应,提高电源输出的质量,一切尽在不言中,好多东西,自己去体会

网友:
感谢这位高手的解答,貌似有这个意思,只对突变的暂态起作用,不知属微分电路还是积分电路

网友:
加速电容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提高反馈信号的灵敏度

请问是怎么提高灵敏度的?

网友:
有点高深,不太了解了,请高手详述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