瀚视奇 HC174A

楼主(2013-01-20):
瀚视奇 HC174A  板号39-X1910100G000   M03 R31存储器 PM25LV010,谁有这个程序传下,谢谢!

网友:
目前是什么故障,,,,

网友:
目前是不开机,按键都查了,有时镊子短路下晶振2脚可以开。开了以后只要不断电就一直可以开关,晶振换了,2个谐振电容也换了,想刷了程序试下

网友:
以目前看,不像是软件的故障,,,

网友:
可能是什么问题,复位电路不正常吗?主IC是TSUM56AK-LF,有这个的图吗?

网友:
电源供电和复位都有可能,,,

网友:
这个检查了,电源和复位没问题的,晶振也换了,谐振电容也换了,可能是程序的问题,谁有啊!提供一个。谢谢!

网友:
板是这样的,谁有啊!

网友:
我在其他论坛找到了,花了3块5下载了,特传上来与大家分享。

翰视奇HC174A F95B.rar

网友:
这个显示器已修好,的确是程序的问题,刷了就O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