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H61 usb鼠标,一会连接,一会断开。

楼主(2013-01-20):
华硕P8H61 usb鼠标,一会连接,一会断开。

主板是刚买不到一年的,年底了想去保修,经销商说年底不修,要明年,主板面后四个口,前面两个口都试了,

就是一会连接上了,一会又断开了,WIN7系统,大概10秒钟出现一次,根本用都用不了。

更新主板BIOS也不行,问题依旧,在BIOS界面支持鼠标的,也出现这种情况,所以怀疑是主板USB控制芯片有问题,但接U盘,视频都没问题,不知道从哪下手

哪位大神有遇到过这种情况

网友:
接个USB HUB再试试!

网友:
先量数据线对地值是否一致?

网友:
u盘 什么的没事,那你有没有换个好点的鼠标试试,楼主不会用的是淘宝上5元包邮的鼠标吧

网友:
我也在想这个,是不是楼主的鼠标有问题。。

网友:
我现在用的是4.7元的鼠标,我很明确的告诉你,是鼠标的问题,我的情况和你的一样,不过我的频率不大,平均每天16小时有4次意外情况。舍不得换

网友:
在usb不能用的时候测一下供电 或者  信号  消失没有

网友:
估计是鼠标有毛病,换个试下

网友:
我这有个P8H61-MLX3-PLUS主板后面的4个USB全不能用,前置USB有2个能用,一个不能用!算不算P8的通病????

网友:
肯定是垃圾鼠标来的!!

网友(2016-01-31):
最后是什么毛病,楼主查出来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