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431 板号为RC6F32078HH1独显,从不显到掉电维修

楼主(2013-01-20):
机型:HP431,板号为RC6F32078HH1独显,I5机器。拿来的时候开机电流直上1.28A不显示。像是显卡部分的故障,查电压正常,刷新了下BIOS开机显了。BIOS论坛上有,不重复发。本以为机器好了,装机,发现个毛病,就是开机1分钟左右掉电回待机,上硬盘的话就是刚好到进系统后10秒左右掉电。祼板一样。掉电前的现象是,开机后1分钟风扇转速正常,然后突然狂转,风扇声音超大。狂转10秒左右马上断电。
论坛上也有EC的BIOS程序,也刷了,现象一样。
开机什么都不干一样到时间就掉电,进BIOS设置界面也是一样的,
求指点。~

补充内容 (2013-1-21 12:35):
刷的BIOS是这个贴子中的。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591643
论坛上其它HP 431的BIOS刷上去没用,会开机不显。对比了下跟这是不一样的。

补充内容 (2013-1-21 23:12):
我再补充下,好多人说HM55南桥发热的问题,我这台电脑的南桥根本不会热,不是正常发热关机

网友A:
应该是HM55上挂的那个BIOS程序有问题!HM55的桥就有这样的问题,只能到官方下载驱动分解再刷了

网友(点评):
你说的是南桥边上的那个BIOS吧?那个也是论坛上下载的,你说的下载驱动分解再刷是什么意思?说下方法。

网友:
不知道如何分解呀,能不能说说

网友:
你进安全模式试试

网友(点评):
什么都进不去,在BIOS设置界面都会断电。

网友:
肯定是散热没处理好

网友(点评):
散热是正常的。摸过去根本就没温度。

网友:
可以参照论坛上有个h55温度太高的贴子

网友(点评):
散热没问题,

网友:
散热?桥?BIOS?

网友(点评):
散热没问题。

网友B:
HM55南桥的BIOS可不能乱刷。南桥也不能乱换。现在只能找到一个原始的BIOS刷进去。

网友(点评):
问题是原版的BIOS在哪有?我这个刷的是论坛上找的,发BIOS的人说绝对OK。。

网友:
是啊!南桥是不能乱换的

网友:
估计又和华硕K43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M55南桥的BIOS可不能乱刷。南桥也不能乱换。现在只能找到一个原始的BIOS刷进去。

论坛上的下的基本都是在好机上备份的,并不是原始的。

网友(点评):
这机器的BIOS有两种,至少我刷新的时候看了里面的数据,是对不上的,一种是开机不显,另一种就是我用的这个,能显,但2分钟断电。

网友:
好像两个BIOS都要刷才行

网友:
为什么南桥不能乱换

网友:
HM55桥还没好的经验 过一年 就有经验维修了

网友:
英特尔的I系列机有点像AMD的U了,发热大,问题多,现在修的比较少,经验不多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HM55上挂的那个BIOS程序有问题!HM55的桥就有这样的问题,只能到官方下载驱动分解再刷了

应该是HM55上挂的那个BIOS程序有问题 ! 楼上正解!

网友D:
我搞过一台HP同类的,南桥bios,和ec bios 不是刷得同一套的。解决了。刷同一套的出现楼主的情况

网友:
就刷EC旁边那个小一点的BIOS就可以搞定。

网友:
还是BIOS 试试。

网友:
HM55涉及换桥的话还不如直接换板子 问题多多

网友:
为什么不换散热片或者风扇先试试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搞过一台HP同类的,南桥bios,和ec bios 不是刷得同一套的。解决了。刷同一套的出现楼主的情况

南桥bios刷原版的,ec刷论坛上的

网友:
和SNOYCR不定时掉电的差不多!

网友:
换个U试试,intel我没有遇见过,AMD的我遇见过

网友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,怎么解决的说一下

网友(点评):
没有,没有程序,客户把机器拿回去了,

网友(2013-02-24):
我刷了这个BIOS程序后也掉电了,现在悲催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