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60换板问题求助

楼主(2013-01-20):
接到个机器,是开机掉电,感觉难搞,直接定主板,换好后问题来了。接上可调电源,开机电流跑到0.6左右掉到0.16,再次开机就正常了。但是只要拔掉电源在接上,问题一模一样。试了几次,发现接上电源等3-4秒左右可正常开机。因为是换的新板子,实在是找不到故障了。

网友:
这属于正常

网友A:
bios电池没电了吧

网友:
我觉得也是BIOS 电池没装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装电池试一下。

网友:
我收机器一般不收电池,怕搞错了,看来只有等用户来了上电池试了。谢谢大家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啊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电池没电了吧

这个是正解,卖家没装BIOS电池,我也没仔细观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