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10加电不显示

楼主(2013-01-20):
是不是CPU需焊了,内存换过,CPU需焊怎么做呢!

网友:
应该北桥吧

网友:
这个机器BIOS容易坏

网友:
电流正常么. 有没有外接屏试试.屏 显卡,北桥啊

网友:
是宝隆达代工的,这个BIOS坏的多,然后是小南桥,不要上来就先干CPU,

网友:
10片有5、6片换BIOS能好,其他的换换桥搞搞其他的基本上都能解决了,

网友:
S10是小南桥吗?貌似是GBM吧

网友:
电流多大...上网本U唏焊的多

网友:
你都知道CPU虚汗了  那就加焊呀

网友:
二话不说 BIOS刷了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