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显图标,不显桌面

楼主(2013-01-20):
AOC 990S 通电,显AOC 显无信号,但接上主机后,不显,屏稍有深暗光,但无图像,可以调菜单,调到恢复出厂设置,会闪一下桌面就没了,没有找到相关的驱动程序,屏号是M190MWW3,不知道从何下手了
桌面

网友:
我今天修了一台19寸杂牌的,也是这个问题。换了驱动板一切正常。祝你好运

网友:
另用试下灯管能正常点亮不?或者断开原高压12V供电,改高压条一下,便知。分块排出故障部位,只有多动手,才能尽快查出故障部位。

网友:
加个普通的驱动板试试咯,正常点亮那就是资料被破坏了,如果还是不行,肯定电源一体板有问题呀

网友:
按你说的现象,应该是这三种之内“高压,灯管,驱动”,先去保护排除

网友:
上次我也遇到一台AOC的提示没信号,接上VGA黑屏。最初以为程序问题,刷了一下连提示都没了。买了一块驱动板接上一样的问题。后来又买了一块电源板。接上显示了一下,又回归到原故障。郁闷哇,最后不搞了。头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