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5A78L-M LX刷过BIOS后网卡驱动打不上

楼主(2013-01-20):
各位大侠们,谁有M5A78L-M LX主板上读下来的BIOS?官网下的网卡驱动都打不上!听说是刷BIOS把MAC地址改了,但我不会改BIOS的MAC地址!有哪位大侠会改的,教一下!或者上传一个原板的BIOS。。。。。谢谢!

网友:
没人来回答么???高手们都干嘛去了丫?

网友:
这机子在保修吧

网友:
客户不保了,急要用,拿过来是过不了内存。后来才发现断线了。

网友:
刷MAC地址.   在论坛上找mac软件

网友:
系统问题,经常遇到第一次驱动没装好再怎么也装不上了

网友:
随便做个WIN7的系统,这个很简单的  你右键点击“计算机”选择“属性”然后点“设备管理器”在“网络适配器”那一项找到你要改MAC的那个网卡然后右键选择“属性”  选中“高级”选项卡 然后在里面找到“本地管理的MAC地址”然后选中  在右面的“值”这里面输入一个跟MAC地址位数相同的一个值然后点确定就好了。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做系统后就没有了吧
这样也好,下次可以再收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