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问题

楼主(2013-01-20):
开机亮一下就灭了。。拔了电源又开又亮 不到一秒就灭   这是哪里有问题

网友:
灯管 高压板

网友:
我知道是高压板有问题
但我不知道那里有问题。。。 通用的就可以用

网友:
就是灯管和高压板的问题

网友:
一般是高压板变压器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