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达G31F蓝色小板BIOS

楼主(2013-01-20):
今天修到一片至达G31F蓝色小板,点PW针跳一下即灭。更换RT9214后OK,有复位不跑码,刷BIOS后解决问题,在论坛没搜到此BIOS,特送上BIOS。8M的25X80AV

网友A:
谢谢楼主共享资料,为什么不把IO NB SB 的型号也说出来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楼主共享资料,为什么不把IO NB SB 的型号也说出来呢?

IO:W83627DHG
sb:ich7 82801gb
nb:g31
貌似只支持667的条子,反正上我的800条子跑E0,换667的条子就正常,暂时手上只有一根800的条子,不知道是不是我的800的条子坏了

网友:
楼主cpu上是什么东东

网友(点评):
散热用的铜片。修主板的时候上真U的话,用来散热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