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HP DV5怪问题

楼主(2013-01-20):
今天早上接了一台HP DV5-1159SE 板号:DAQT6BMB6F0  REV F
英特尔 集显 听客户说是国外机——故障:进系统键盘 触摸板 USB都不能用,
在BIOS里键盘可以用 识别不了USB 和光驱,

维修中:拆机无进水 依次 更换南桥 IO 都不行,准备刷BIOS 那位有BIOS或更好的方法,告诉我,

网友:
从楼主的陈述来看;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;可以试刷下,但一定要刷对才行;去淘宝上看看吧!

网友:
这个只能刷了试一下,记得要把原来的备份下来。

网友:
师傅经常跟我们说先软后硬...为什么不先刷BIOS呢

网友:
折腾了几天了。BIOS也刷过了,时钟也换了,还是一样,有高手帮我解答一下大概那的问题吗、、

网友:
USB都不能用的话,与BIOS资料关系 比较大,先测下供电,两根数据线是一样的阻值不!

网友:
  哥们你什么依据都没有就敢动桥,这样修到最后就把板子修死了,应该先软件后硬件,看下bios 有没有禁止啊

网友:
这个BIOS还真没有,希望有高人解答一下啊

网友:
BIOS没有禁止,BIOS后来也刷过,不行。时钟也换过的。

网友:
具体查下它们的电路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