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4针的屏 能改成30针大口片插的吗?

楼主(2013-01-20):
14针的屏  能改成30针大口片插的吗?

网友:
TB
上一大把这样的转接头

网友:
关键是改好了 你装屏的时候 屏轴跟屏的螺丝眼不对位。。。

网友:
tb或者自己飞线 做维修 没有啥不可能的

网友:
楼主买个转接头就行了,实在不行自己飞线也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