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一块铭瑄的A78主板有复位有供电CPU复位都有了。就是不跑码

楼主(2013-01-20):
我一块铭瑄的A78主板有复位有供电CPU复位都有了。就是不跑码,那测到CPU复位都有了,那是不是代表故障肯定是在BIOS寻址这一段?时序这东西还是不太熟悉。所以还是发个帖来讨论讨论。。。

网友:
查FSB,DMI总线~~~~~~

网友:
刷下BIOS试试看

网友:
等待高人,望速速前来

网友:
同有一块。。 刷BIOS 结果问题

网友:
结果问题还在吗?回答一下。。有高手最好就给下意见啊最好详细一点咯。。谢谢

网友:
CPU读BIOS资料过程
CPU发出指令经过北桥再到南桥,再到BIOS读数据。PCI 和BIOS都是连南桥的。读BIOS资料时PCI-BUS会有2次电平跳变。
可以测PCI-BUS的电压可以知道CPU指令有没有传到。如没到测总线,如到了或只有一次,那写个BIOS数据试试
测试点在PCI缺口2边各1点。
回答完毕!

网友:
如没到测总线??北桥到CPU的总线哪里有测试点?内存?不会吧?  PCI缺口两边各一点是什么意思?是PCI缺口两边随便一个都可以是吧?

网友(点评):
看看基础知识吧

网友:
如果刷BIOS  不管用那就打个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