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关电源辅助变压器次级断线后插电会有什么后果?

楼主(2013-01-21):
前两天发了个帖,修IBM的电源的,一直在研究,当时发现辅助变压器次级线断了,Zengwww就说次级断一般会烧件,所以拿出来讨论一下。
现在已经画好了高压侧的图(IBM的适配器电路很复杂的说),图画的很丑,第一次画电路图,也可能会错。明天再上传。

正题:
开关电源辅助变压器次级线圈断线了,这时插电会有什么后果?

因为有启动电阻,所以电源管理芯片还会得到启动电压,也顺理成章的发出振荡1和2给MOS管,但由于辅助变压器次级已经断线,所以,接下来会怎么样?
Mos1肯定是不能振了,Mos2呢?
会烧件吗?烧哪些?为什么会烧?谢谢!

我现在直接给主控脚上9.5伏的电@在两个启动脚上没有电压@所以主控肯定坏了#别的元件暂还没发现坏。
买的芯片还未到,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主控坏掉。

网友:
照着电路板画图,画了好久,一方面不太会用DXP,再一方面,这个板过孔线好多,而且上面很多贴片三极管都没有标符号,还有些双二极管,在路也不好测,所以大概的绘了一下。
里面还有电路板还没看懂,有些画错的。
目前只画了高压区,低压区还没画,晚一点补完再更新,图先放在这里,将来大家遇到类似的IBM的电源也可以参考一下。

网友:
开关电源变压器次级断路烧件是我在实践得出的教训,原因是有一次我修理一个开关电源时,忘记接上整流二极管就通电,结果高压部分电源控制芯片、功率开关管等包括回路中的一些电阻全部烧毁(其中控制芯片炸开,电阻烧断),所以开关变压器次级断路是极其危险的。原因留待大家分析。

网友:
变压器在开头管导通瞬间,产生电动势,如果次级没有将这个感应电动势导走,那么这个感应电动势就会在开关管关闭的时候,对初级线圈进行感应,电压被放大,这个电压加到了开关管上,后果可想而知

网友:
你说的这个也有道理,不过,这个感应电动势,同尖峰吸收吸收掉的那个电动势,是不是一回事呢?
如果是,那么尖峰吸收,应该可以把它吸收走吧
而且目前我这个,电源,两个mos开关管,目前测的结果并没有损坏,只是主控坏了,振荡脚不输出电压。

如果能得到这个ic的资料,就更好判断 了

网友:
(低压区的图也画上了,大部分的图都齐了,只有一个6脚的芯片,实在看不懂,就没画上来)

另外谁能帮忙分析一下,T1变压器是起何作用的?
实在看不出来T1变压器的作用是干什么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