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G4开机灰屏

楼主(2013-01-21):
HP G4开机灰屏,按开机键可以关机。版号R12。换过CPU、显卡、北桥、屏线、屏、加焊过显存,刷过BIOS。还是一样,屏接口信号貌似都正常的。没思路了各位大虾这个怎么搞呀……
cpu
显卡
开机灰屏

网友:
你这真都排除完了好象真没什么问题了吧
感觉显卡的可能性还是很大

网友:
实在不行,换板吧,就是修好了,估计又用不了多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