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年到了特送夏新LC-32HWT1P液晶电视大改造维修经验

楼主(2013-01-21):
夏新LC-32HWT1P液晶电视待机IC炸了 。开关变压器初级端300V绕组开路。市场上没卖的,打电话问售后说不卖变压器,问炸了的IC为TNY279 。并且说IC炸了变压器基本都坏了别修了。可以和他们换板以旧换新另补200元给他们,邮费自理。靠。。赚钱赚到我这里来了。这块板没开关变压器换基本判了死刑。难道真的要花200多元买个破电视机?由于没电路图纸就慢慢研究电路板。查出坏了元件有电源 IC  ,变压器,   开机控制管,  大楷还有只12V稳压管。(因为看不见型号)。研究发现待机状态开关变压器输出两组电压,一组供冷地端CPU供电5V。另一组热地端供电不知道多少V.主要供给主控电源IC 3854B LM393   PFC驱动IC FAN7529 ,没图纸只好查几个IC大致供电范围。查出除了PFC驱动IC FAN7529 不能低于12V不能超过13V电压外。其它2个IC电压都宽。12V供电应该没问题。看来想把这个死刑犯救活得加外接5V 12V电源板。想了想去外加电源板容易但解决不了冷地和热地隔离。于是想出了加2个电源的想法。分别来解决热地和冷地问题。找了个旧的12V5A液晶显示器适配器测了电压为12.5V呵呵刚好。加在热地上供电给主控电源IC 3854B LM393   PFC驱动IC FAN7529。用可调电源接上暂时解决冷地端CPU供电5V。看了一下电流还不小2.3A。呵呵按下开机键夏新画面出现了。为了安全起见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产品标5A电源能带动3A就不错了。第二天到电子市场25元买了5V。5.5A个电源盒回来接上开机一切正常  好高兴25元救活了判了死刑的200多元的电源板。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蛇年发财。

网友(点评):
以前还在修家电时,修过这个垃圾牌子的CRT,奉劝坛里的朋友,不要买这个牌子的电视,否则你会后悔的。

网友(点评):
不会吧?5VSB竟然有2.多A?

网友:
TNY279可用P1014AP来代。

网友A:
12V接在热地上吗?有没有割线,怎么接

网友B:
请教一个问题,电视机上12V是热电源端,5VCPU是冷电源端,你外接电源时(外接电源的12V和5V地都是相通的),怎么进行冷热隔离的?谢谢!

网友:
高手  不过能看懂点

网友:
我感觉开关变压器是可以重新绕制的,它的线径比较粗,虽说麻烦但是机器里就会更加利落,

网友(点评):
初级300V绕组很细的 线圈烧了开路了 没有合适线径的漆包线 搞不定的。

网友:
两个电源,热的接热地,冷的接冷地。版主搞了两个电源。来提供待机电压

网友:
顶    能在详细点么

网友:
这么厉害啊。我是新手,还不知道什么是热地,什么是冷地?有老师能给科普一下吗?谢谢啦

网友(点评):
你没看看我的帖子呀 ??还要科普?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61836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2V接在热地上吗?有没有割线,怎么接

热地和冷地本来就是分开的。加两个电源各接各的不用分割电路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一个问题,电视机上12V是热电源端,5VCPU是冷电源端,你外接电源时(外接电源的12V和5V地 ...

你提的问题问得好。问题问到点子上了。关键就在这里,一般买了的电源板12V5V地是相同的(是冷地)所以要解决冷热隔离。必须要另加个12V电源解决热地问题。

网友:
冷地  热地都接电源板   那不就是2个了啊  咋回事  不相连吗

网友D:
请教  版主。这个热地12V是起的  什么作用。液晶电视32电源板  需要几组供电。有的是  12V  5V  24V.改个3输出电源板,行不行呢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你提的问题问得好。问题问到点子上了。关键就在这里,一般买了的电源板12V5V地是相同的(是冷地)所以要解 ...

从你上图中只看到了一个电源。要是看到有两个电源就不这样问了。

网友:
可能是楼主享受改装的过程,否则TB买一块电源板也没几个钱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提的问题问得好。问题问到点子上了。关键就在这里,一般买了的电源板12V5V地是相同的(是冷地)所以要解 ...

12V是提供电源IC工作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从你上图中只看到了一个电源。要是看到有两个电源就不这样问了。

你好好看看左右是两个电源呀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请教  版主。这个热地12V是起的  什么作用。液晶电视32电源板  需要几组供电。有的是  12V  5V  24V.改个3输 ...

12V接热地 供电给主控电源IC 3854B LM393   PFC驱动IC FAN7529  我这个板待机输出5V 12V  控制主供电输出24V 12v  5V    可以用3输出电源板改,但维修费用就高了 ,我这样改造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维修费用。才25元就修好了。

网友:
改电源关键在于对线路非常熟悉的才能改啊,12V和5V要用好深奥的技术才能分得清。一般人是没这个能力的。如果是自己用的电视机一般我都会在电源处加一下限流风扇让电源IC散热良好(不过这风扇都是夏天的时候才开,冬天是关着的)

网友:
2组电源装进去,后盖能盖得下吗?

网友:
路过,向老师学习了,

网友:
挺厉害的啊。二百块钱。售后还要回收旧板吧?

网友(2013-02-28):
高手,太复杂了

网友:
张师傅:
      新年好。
我接的海尔L32A12-A1液晶电视的故障我在网上请求大家的,你给了我建议。很谢谢你!我现在是拿不准,到底是逻辑板的故障还是数字板(主板)的故障!现在的故障我告诉你:开机后来能够操作接受电视信号,出现有声音没有图像的情况,但发现背光灯是亮的,就是说高压板是正常的!屏幕看上去像是黑的,没有什么图像!当使用按键操作的时候,屏幕上可以看到操作的菜单框,不过菜单框上面的是花花的,看不到什么内容。请教你,这样的故障部位是在逻辑板还是主板上面?确定了是那个板的话,我就在网上买板回来更换一下!我是在农村!购买元器件不方便!为降低成本只有准确确定了买才好!希望得到你的帮助!谢谢你啊!
.

网友:
张师傅的头是很聪明的!佩服佩服!维修的水平不仅有实际经验又有理论知识,真是难得的人才!
张师傅:请教你
     我接的海尔L32A12-A1液晶电视的故障我在网上请求大家的,你给了我建议。很谢谢你!我现在是拿不准,到底是逻辑板的故障还是数字板(主板)的故障!现在我将故障的情况重新说给你:
     开机后能够操作按键接受到电视信号,出现电视广播声音没有图像的情况,但发现背光灯是亮的,就是说高压板是正常的,屏幕看上去像是黑的,没有什么图像!当使用按键操作的时候,屏幕上可以看到操作的菜单框,不过菜单框上面的是花花的,看不到什么内容。请教你,这样的故障部位是在逻辑板还是主板上面?确定了是那个板的话,我就在网上买板回来更换一下!我是在农村!购买元器件不方便!为降低成本只有准确确定了买才好!希望得到你的帮助!谢谢你啊!
.

网友:
这种故障 如果驱动板供电和逻辑板升压电路各路供电都正常。最好的办法用通用驱动板点屏确定故障在那块板。
看看我的帖子逻辑板升压供电做参考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31969-1-1.html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啊!!不错

网友E:
感觉没斌要改造,IC没几个钱,改造花费更高,个人意见,不过非常敬佩楼主的动手操作,以后万部得以也可以尝试下。

网友(点评):
不是IC问题 是待机开关变压器开路了 没卖的。

网友F:
张师傅 老电路 还用断开吗

网友(点评):
当然要断开了, 把不用的元件取掉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张师傅 老电路 还用断开吗

电源板型号电源板 40-1P3235-PWA1XG
桥堆 450V 120uf电容 开关管 损坏更换后12N60C(代替SK3568) 上机 450v电容上很强的电流声  随后 没多久损坏,不插驱动板 通电 芯片脚上VCC12 VCC24 无电压VCC3_3 正常 求下思路
官方英文文档看不太明白 张师傅 能帮忙分析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感觉没斌要改造,IC没几个钱,改造花费更高,个人意见,不过非常敬佩楼主的动手操作,以后万部得以也可以尝 ...

哦,不好意思,我也只是看到了图片上的那个IC烧坏了,没有注意到变压器也报废了,呵呵,请见谅。

网友:
管子炸了  会烧变压器吗

网友:
中国的产品标5A电源能带动3A就不错了
这句话说出了中国特色!

网友:
待机变压器如果输出单组5v的话,应该可以用atx电源的待机变压器代换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