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推荐低温下能够使用的电容

楼主(2013-01-21):
有一单片机,北方温度低,请推荐一个低温下可以使用的3000uf的电解电容,谢谢!

网友:
电容上有标注适应使用的温度范围,去电子商场找找吧。

网友:
电容中有一些型号是可以用于低温的,具体是那些你可以百度一下。

网友:
只听说高温的电容,见过耐温达150度的。

网友:
Z博士:当然,这对普通用户来说没有什么影响,但对于采用 液态氮 作终极超频的玩家来说,固态电容可保证不会因温度降低而使电容容量上受到影响,从而导致超频稳定性大打节扣,因为固态电容在零下55度其电容值只会下降不足5%。
  土老冒:说得也是,不过俺土老冒是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下使用地,这些只对那些疯狂的玩家才有用。

这个做个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