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出现垂直的彩色条纹?

楼主(2013-01-21):
我的方正FH780-FG显示器出现许多垂直彩色条纹,如红、蓝、绿等,并且间距差不多一样宽。肯定不是计算机的问题,因为我换另一个显示器一切正常。主要是显示器的问题。补充两个图片,这是我换了电源板(也称高压板)后的显示器条纹图片。此条纹即使没有换电源板,按显示器开关是闪的期间也存在。即使换了,显示器可以显示桌面状态了,可是仍然存在着条纹。两张图片一个是显示桌面的,一个是屏幕保护状态下的。(说明:电源板坏的情况下,显示器电源开关按后也可以亮,估计是电源板产生的电压太低,致使点亮不了显示器,但是电源是存在的。)

网友:
感觉你估计差的太远了属于毫无道理的估计,我也来估计估计,我估计“屏芯片,MCU,屏线”

网友:
我也是遇到过这种问题、、、应该是屏的问题吧

网友:
我估计屏线和屏本身的问题比较大啊

网友:
位置固定 颜色固定 应该就是屏有问题了

网友:
肯定是屏的问题,不要麻烦了。很难修的。可以做测试机器用。

网友:
95%是屏本身坏了

网友:
液晶屏面板问题,无法修复。

网友:
一般是屏的问题,,,

网友:
哥们不用修了  可以肯定的说 屏坏了

网友:
看图上的现象应该是显示屏线和屏上电路的问题

网友:
屏的问题

网友:
可以买个T型头回家压压软排线试试

网友:
个人觉得是屏问题

网友:
压屏机可以解决的问题~~

网友:
没遇见过,屏幕坏的可能性要小一些,屏上电路坏的可能性大一些

网友:
要么行场芯片要么排线

网友:
应该是老化吧!

网友:
挺有规律的
感觉是屏本身啊

网友:
我有一台一样情况的,三星的,肯定是屏坏了。

网友A:
屏本身的问题..吧....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屏本身的问题..吧.....

屏本身的问题可以修理好吗?从网上查看了一个,买个新的可不便宜,还不如买个显示器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屏本身的问题可以修理好吗?从网上查看了一个,买个新的可不便宜,还不如买个显示器呢?

修的话太麻烦了 还不能确定可以修好

网友:
屏的问题,,没有必要修了。

网友:
屏问题,没有维修价值了

网友:
这种现象是屏的问题一般是修不好的

网友C:
明显屏上的软线脱焊啦   要有热压机就能搞定

网友:
应该是屏的问题 屏线可能性很小

网友:
这现象应该是屏本身的问题,竖线可能会越来越多!

网友:
扔了吧。这破显示器也没修的价值了。

网友:
个人认为大家说的都有道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明显屏上的软线脱焊啦   要有热压机就能搞定

软线脱焊指哪里的软线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软线脱焊指哪里的软线?

液晶面板上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液晶面板上的

可以修理吗?用烙铁一类的工具加焊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修理吗?用烙铁一类的工具加焊一下。

淘宝有一种焊屏线的烙铁头  你试试看  一般都用热压机

网友:
焊屏线 第一次听说 据说工具很贵吧 几万一套 还是不要修了吧

网友D:
屏线,我前几天遇到一样的,线还比你严重,重插下屏线OK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屏线,我前几天遇到一样的,线还比你严重,重插下屏线OK..

你说的屏线,就是从驱动板通往显示屏上的这根线吗?如图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