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193WIDE的离奇故障

楼主(2013-01-21):
一台联想L103WIDE,加电指示灯闪烁几次熄灭,拆机检测5V在最初加电的时候在2.8-5.01V之间跳变,然后稳定在2.8V,开关变压器嗤嗤响,检查外观300V大雷子有鼓包,板上有漏液,清理漏夜,更换大电容,现象不变。短路光藕合PC817的3 4脚输出电压变为0V,说明电源初级正常,故障在次极,检查更换TL431,光藕合PC817故障依旧,怪了。难道电容有问题,在准备拆电容的时候,烙铁焊电容的时候发出嗤嗤声,瞬间恍然大误,300V的大电容漏夜流到了元件的下面造成漏电,为保险起见,把电容全部拆掉,开关变压器和高压变压器全部拆掉,果然在开关变压器下面很多漏液,全部清理,然后风枪加热烤干漏夜,元件全部归位,加电试机,5V稳定。小结一下:这个故障本来就是300V大电容漏夜,由于清理不彻底,才造成维修过程的一点小曲折。

网友:
说半天弄个图来看看哇

网友:
太麻烦了,直接预热就行了哈

网友:
没清理干净电解液是会短路的

网友:
直接让水里一通刷    然后BGA烤干  上机

网友:
经验啊 也很经典 这个问题有时是想不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