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进水烧了 求下思路

楼主(2013-01-21):
电源进水 打保险 两个 开关管 损坏 换之 还是打保险 滤波 整流 开关管(拿下来测量正常 装上测量异常) 查过 接上灯泡 长亮 有短路 不知故障在主电路 辅助电路 求大师下思路
进水

网友:
拆掉开关管再试机,肯定短路部位先。

网友:
干脆把整流管也换了,如果还有故障,有可能就是开关变压器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异常什么程度说说看看。

网友:
前级短路啊,,,无非是整流桥堆 大电容这部分

网友:
水不干,试机完蛋,开关变压器还没干呢?

网友:
在家里晒 老多天了

网友:
把开关管拆下来。。先看看是待机部分短路,还是主输出部分。。然后再一步一步查找 。。进水了,电感多数有漏电。。。

网友:
变压器最怕进水,烤箱烤吧

网友:
先保证干了,再操作。。。不然后果严重。。

网友:
进水了还修??

网友:
那就换电源被

网友(2013-02-21):
先把水搞干!!!!不是晒就能搞定的!!!

网友:
检察待机主电路部份,还有低压待机部分,看看是那部分的元件有短路。

网友:
先观察进水的部位在用热风枪多吹下电路板、多查下电路板上有没有漏电的部分、最好还是变压器取下、看下下端有没有水短路、一步一步弄好在上器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