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201E 系统安装 无线网卡 无法链接

楼主(2013-01-21):
有个联想X201E的机器   SB的架构,    INTEL 赛扬 847的CPU           安装XP  系统发现   显卡驱动  安装会报错    手动强制安装可以安装但是  貌似系统有些小卡。    无线网卡驱动则是 可以安装  但是上不了网    总是链接断开  获得不了IP(类似密码错)但是密码路由都正常的。。。  没办法安装WIN7   发现  GHOST   完后  有大概半小时的黑屏    后会成功  但是进系统也是黑的    最好GHOST的时间选择不装显卡驱动或者装完后在安全模式禁用显卡后  再手动更新显卡驱动   至此WIN7  安装成功

网友:
程序和硬件不兼容.哥们

网友(2014-03-01):
看不怎么懂,这是是什么情况

网友(2015-04-08):
不是说无线怎么后面又说到显卡了呢到底什么情况

网友(2016-01-05):
就一个驱动不兼容 说的那么玄 ,GHOST的系统本来就是容易不兼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