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01N集显单桥机子开机黑屏外接有显示且能进系统

楼主(2013-01-21):
换过屏也不能点亮,原屏型号B140XW01 V.0   换上LP140WH4也不亮换上LTN140AT02也不显,刚才看错了是集显单桥的机子,肯定是这个桥出问题了

网友:
你先查屏的工作条件满足不,如果满足就加焊一下显卡试试。

网友:
这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...可以加焊试下

网友:
刚才看错了是集显单桥的机子,肯定是这个桥出问题了

网友:
单桥的芯片很容易坏的 加焊的时候要小心

网友:
风枪吹下显卡看看先?

网友:
多数是这个桥问题。吹下桥吧。温度和时间一定要控制好,这个三合一的桥特别容易坏,最好先预热~

网友:
这芯片重植难度大,买的钢网有点变形植球时跳珠偷懒补珠把芯征弄坏了,网上订了一片,一看不是新的有打磨的迹象,换货太麻烦硬着头皮焊上不开机了。这芯片面积太大了焊的温度要高一点,还有下风嘴顶得轻一点,我焊了两次锡珠都没焊全。焊接难度有点大,时间多一点就起泡,不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