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LW-6228D电源不接负载触发各脚电压正常,且风扇可以缓慢的转动,求检测思路

楼主(2013-01-21):
航嘉LW-6228D电源不接负载触发各脚电压正常,且风扇可以缓慢的转动;接负载就电压都为零,风扇也不转了。该怎么测呢

补充内容 (2013-1-22 10:49):
哦,还有个现像,就是一通电他就叫,像是漏气的声音,断电的时候会更响一些

补充内容 (2013-1-24 12:34):
太坑爹了,今日测了一下大电解电容的电压,没想到才测了5秒钟,就爆炸了,连炸两下。先是电解电容旁边的小三极管炸了,三极管被炸掉了,旁边被炸黑了,过一秒钟又把保险炸了,我擦,好恐怖啊,TT

网友:
C5027是开关管还是三极管?C5027是开关管还是三极管?

网友A:
先检查初级高压部分的大电解电容的性能是否良好再说。

网友:
如果大电容检查没问题就查主开关管旁边的小电解

网友:
未看懂,电压正常风扇应该正常转而不是慢慢转。

网友B:
副电源电路输出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副电源电路输出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?

大电容和所有输出电路的电容都有鼓包,我把它们全换了,就剩一些最小的没鼓包的电容没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电容和所有输出电路的电容都有鼓包,我把它们全换了,就剩一些最小的没鼓包的电容没换了

光偶我也换了,三极管我拆下来测也没有击穿

网友C:
我想会不会是芯片坏了呢,一个是7500B,另一个是LM339N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想会不会是芯片坏了呢,一个是7500B,另一个是LM339N

如果电源在另一台正常使用的电脑上试也一样,有可能是过流保护电路有问题。重点检查7500 16脚的元件有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电源在另一台正常使用的电脑上试也一样,有可能是过流保护电路有问题。重点检查7500 16脚的元件有没 ...

C5027和D5027和T5027三极管可以替换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检查初级高压部分的大电解电容的性能是否良好再说。

小电容也都是好的,我一个一个全拆下来测了

网友:
最好是采用替换法进行。重点是大电解、辅助电源的5V、12V的滤波电解、开关管的基极的小电解,以及大电解的平衡电阻、各路输出电压的滤波电解性能。

网友D:
很明显,是风扇故障了,造成散热不好,长时间工作,电容鼓包。除了更换风扇和鼓包的电解外,其他未鼓包的电解最好拆下检测,可能有容值改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很明显,是风扇故障了,造成散热不好,长时间工作,电容鼓包。除了更换风扇和鼓包的电解外,其他未鼓包的电 ...

我开始这么想,于是我就换了个风扇,可还是一样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