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扇转一下就停

楼主(2013-01-21):
一品牌机电源,有5VSB和待机绿5V,短接绿线风扇转一下就停,初步判断输出短路保护,拆开外壳拔下PFC,顺手在PFC那儿串上灯泡,一通电,我擦,灯泡常亮,这是怎么个情况?没拆壳时初级不短路啊?焊下三个天关管300V正常,测量初级部分没短路的啊,请各位大大指教,谢谢了。

网友:
什么机器啊~很多机器热时才能转的~

网友:
楼上的兄弟这是电源不是笔记本,呵呵。

网友:
主开关管13009,副管是2N60B,输出两个肖特基正常,3.3V的MOS管短路(60B03),焊下这三个输出管,灯泡还是常亮,现在我纳闷的是为什么拆开壳后串上灯泡常亮呢?现在不敢直接通电测试了,有个问题,灯泡常亮一定是有短路吗?前几天有个电源,两个主开关管是W9NB90,副管是4N60B,开壳目测输出6个电容怀孕,保险没烧,换上电容,串上灯泡,常亮,待机无电压,测量无短路现象,也是不敢直接通电测试,现在还扔在那儿。

网友:
换整流二极管试试。

网友:
一般电容的损坏可能性最大。仔细检查有无鼓包、漏液或者失容的电解先。次级的整流管也要检查一下的。

网友:
查下整流桥是否有一只短路。

网友:
看看整流桥,高压滤波电容是否正常,如正常,再看输出极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是否变质,一般可以排除故障。

串了灯泡,可以大胆的通电测试,注意人身安全即可

网友:
光耦?
我修过一个充电电源,光耦坏了,也是通电常亮,最后没办法了,只有光耦没换了,换了后就不亮了。
另外你拆机前无短路,拆后灯泡亮,确实奇怪。多大的灯泡?

网友:
35W的灯泡,拆下3个主副开关管测300V正常,灯亮一下灭。灯泡功率小了?用这个灯泡也修过几个电源,正常时也是闪一下的。请问输出部分有问题灯泡也亮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