奶牛笔记本进水太面积烧机,好多问题求助?

楼主(2013-01-21):
接到手后,拆机好像好多水迹,把主板清洗干净烘干。发现主板有一处烧了一个洞,万用表检测原来是19输出烧坏,严重短路,电路图上的DCBATOUT端烧坏,用手术刀清除烧坏区,万用表检测居然没有短路了,原理是把主板铜皮烧化后短在一起。插上电源试机,一点电流都没有。检查EC KB3930QF  22脚和33脚,没有待机电压,查看图纸后发现这个电压是由U7 RT8233BGQW提供的,检查16脚的供电0V,没有电,打16脚的对地阻值正常,向外排查,发现电路腐烂了,把线接好,8脚的3.3V和17脚的5仍然没有,试着更换RT8233BGQW,更换后,8脚输出3.08V,17脚输出4.7V电压,有点偏低,总算是有电了,按开机键开机,没有任何反映,开始排查RT8233BGQW外围电路有悼件,腐烂电路或材料,排查后一切正常。用稳压电源调一个3.3V 500MA的电压加到L24上即3D3V_PWR端,接上电就是为0V,试着调电流,调至2A才有2.2V,看来有短路,手摸各个芯片看看有没有发热现象,发现南桥有微热现象,更换南桥,3D3V_PWR输出3.1V电压,5V_PWR输出4.7V电压,有点低。开机电流上到350MA。应该还有供电没有产生,检查内存电压1.5V没有,VCCP电压没有,显卡供电没有,U14 RT9025产生的1.8V正常。检查内存供电和VCCP供电。这两路电压都是由PM_SLP_S3#来开启的,供电采用的是RT8209EGQW产生的,开启信号加至1脚,有3.01V电压正常,4脚和10脚供电也常,MOS管也正常,更换RT8209EGQW,两个都换悼,内存1.5V只有1.26V。VCCP有0.76V,没有装CPU,输出对地有300多的数值。没有短路。开始排查外围元件,也没有损坏的,FB反馈端外接元件也正常。这个电压怎么会减少呢。奇怪的是居然还输出PWGOOD信号3.1V。ALL_PWRGD信号也正常了3.1V。这个信号作为VR_ON。CPU供电开启信号。装上CPU,没有CPU供电,CPU供电采用的ISL62882,检查他的供电和开启信号都正常,16脚4.9V  17脚18.8V,18脚3.1V,25脚4.7V。又更换ISL62882,仍然没有供电,电压依旧。不知道是不是5V和3.3V电压偏低引起,取悼EC,南桥RTC供电D10,电压有点上升3.3V变为3.15V,5V变为4.86V。
这个机器,已经头都修大了,不知道哪里还里还有坏的。请高手指点。再修不好我就要换板了。
问题1:5V和3.3V电压过低。
问题2:RT8209EGQW的电压怎么都不够。外围找不到损坏部件,所有电阻都排除完了。换成TPS51117也是一样的。
问题3:CPU供电还需要什么信号。
问题4:有了显存供电了。显卡核芯电压产生不了,IC采用的是RT8208。不会这个东西也烧了吧!
电路图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25898

网友:
楼主还是换板吧,这个机器估计修好了也不保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