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原装机里的 915主板上真U掉电 空板不掉

楼主(2013-01-21):
联想原装机里的   915主板上真U掉电  空板不掉电    上真U不插P4电源不掉    上下管都换过  电源芯片换过6561和6612  6614  都换了   空板南桥有1.5V  上假负载VTT1.2     复位0.25  那位大哥给点意见喽

网友:
cpu测试好坏没有

网友:
cpu是好的

网友A:
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小保险电阻查了没有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小保险电阻查了没有.

查了  哎不知道怎么那下手了

网友:
桥虚或者桥供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