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V20A的监控电源和12V10A的电源能并起来做30A的电源吗

楼主(2013-01-21):
监控用的12V20A的电源 要是电流不够 能再并上个10A的电源 当30A用吗
电源

网友:
应该可以吧

网友:
两个输出电流的能力差异太大,有可能不行。原因是你无法控制两个都同时达到额定电流,有可能出现一个还没有达到额定电流,另一个已经过载的情况。

网友:
不行,无法解决环流、均流难题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