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压条ON前面要加多大的电阻?

楼主(2013-01-21):
  Hello, everybody

有个 可调节电压的电源(变压器) 3v 4.5v 6v 7.5v 9v 12v ; 还有一个 5到20V的高压条   想做点亮灯管儿的测试。

但不知道  ON 前面 要加多大的电阻  才能承受住啊。  还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啊,  THANK YOU

网友A:
电源用12V  电阻10K-100K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源用12V  电阻10K-100K就可以了

     100k 的电阻没有啊, 手里有  1300k 的电阻不知道可以吗?

网友:
电源板上很多  随便找个就可以  没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