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aoc 2282v 显示屏 电源线和信号线 接法顺序

楼主(2013-01-21):
拆的时候没注意看 信号线和 电源线的位置,装上去了是白屏,求各位大侠指点, 黑线 和红线那个在前面插
信号

网友:
接口都有一个白点的吧.红线对白点就对了.红线一般是供电线.看接口处的线有没有连接保险的,那就是红线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