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宝石6770/6750系列黑屏通病

楼主(2013-01-21):
自用一年的蓝宝6770最近一直出现黑屏,冷机只要开3D就会黑屏,甚至开网页也会。为此百度了下发现很多人都遇到过,基本上现象一样。于是做实验,第一次开机显卡温度只有24—26°,这时候开3D必然黑屏。之后我用电吹风加热风扇背面的电路板差不多30°以上后就不会黑屏了。而网上解决方法大多是改bios锁频改电压使显卡一直满载提高温度。但是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,时间长了必然影响显卡寿命,希望能找到根本原因。在此求助各位师傅!

冷机温度运行3D黑屏

加热PCB后

运行正常

网友:
这不就是传说中的 电容不良么?有无试过 把电容全部换掉?

网友(点评):
请问是贴片电容还是固态电容啊?风扇下面还有一两颗老电容,但是都没有鼓包的现象

网友A:
具有温度效应的基本都是二极管或者一些谐振电容类的贴片,像这问题,百分之八十都是BIOS芯片不良引起的,更换芯片重刷程序应该能解决

网友(点评):
谢谢师傅,我这卡的BIOS芯片在什么位置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具有温度效应的基本都是二极管或者一些谐振电容类的贴片,像这问题,百分之八十都是BIOS芯片不良引起的,更 ...

这问题我也见了不少 纠结啊 显卡BIOS的问题啊

网友:
这问题我也见了不少 纠结啊 显卡BIOS的问题啊

网友B:
换电容,换电容,我之前修一张ONDA HD5770是冷机不能开机,要加热一下才能开机,换电容后完美解决所有大个的电容,供电上的电容全部换了。

网友C:
更换新版bios    是2D3D分频导致的黑屏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更换新版bios    是2D3D分频导致的黑屏

谢谢,师傅能否给一个新版的BIOS的rom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谢谢,师傅能否给一个新版的BIOS的rom

BIOS 在这里,自己下来试,刷之前最好先看一下显卡上的BIOS版本。
http://www.techpowerup.com/vgabios/index.php?page=1&architecture=ATI&manufacturer=Sapphire&model=HD+6770&interface=&memSize=0

网友D:
列表里面好多啊,怎么选择啊?选最新的?还是选频率一致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列表里面好多啊,怎么选择啊?选最新的?还是选频率一致的?

选了一个频率一致好像只能在DOS下强刷啊,提示subsystemid 不匹配

网友:
我刚修了一块蓝宝石,6750,开机滴的一声响,屏幕是黑的,apu加焊,就好了,给大家分享一下。

网友:
学习了 下次派上用场

网友(2013-02-21):
引用 网友B:
换电容,换电容,我之前修一张ONDA HD5770是冷机不能开机,要加热一下才能开机,换电容后完美解决{:soso_e1 ...

兄弟这样修真的非常佩服,工程太大了

网友(2015-05-12):
应该还是电容不良引起的,如果好测,可用示波器测,不好测,就用笨办法,多换电容

网友:
对更换电容本人持怀疑态度,试试也无妨。我怀疑核心问题。我现在主机上用的内存条,4gddr3的冷态开机时循环跑马。不开机。取下来,加热一会插上就能开机。能用到正常关机。再开再加热。有人会说是芯片虚焊,其实我加热的温度绝对不会超过100度,希望可以给你一点提示。

网友:
ATI的一律不修,退回客户。回焊10能有2片好久不错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  同样的 问题  HD6770 1G  求高手解答 谢谢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63481-1-1.html
我发的帖子 玩游戏  黑屏1秒问题

网友:
先易后难,刷BIOS

网友:
应该还是GPU问题所在。也有的是工作十几分钟后黑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