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:映泰主板无CPU核心供电

楼主(2013-01-21):
一块映泰A770E VER:6.4主板,故障为不跑马,上假负载测得核心电压为0.03V,复位,PG,时钟,VTT均无电压,只有VDDA有2点几伏电压,内存1.8V核心供电没电压(测对地阻值是通地的,试了几块板都是这样的,以前没留意,不知道这正不正常),内存时钟只有0.3左右,系统管理总线和3.3V供电都有3.3V,CPU电源管理芯片ISL6323A也换个了,没有变化,还有北桥供电也是0.03V,查FP6321A只有12V供电,其余没有电压,换一个情况依旧,没有思路了,请问下这是什么问题,改往哪查了?会是桥的问题吗,在线等,请各位师傅给点建议。

补充:现在又收到同行一块MS-7388 VER:3.2主板,故障和这块板一样的

网友:
第一次上传照片有点乱,大家多多理解哦

网友:
这个是V星主板的电路图,里面有时序,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吧

chinafix.com.cn迅维网_msi770-c45 ddr3密码921456.pdf

网友:
先修内存把,ATX电源都是先从内存开始的,内存电压不正常,后面的也应该不正常了

网友:
这么多供电没出来哪去找VTT,VCORE呢

网友:
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,az324m这个14脚芯片我也换了,还是弄不出内存的1.8V来,6321A我也换了两个,一个是电源24P旁的,一个是内存旁的,内存供电要从哪里下手啊

网友:
晕死,别动不动就乱换芯片啊。修内存供电,要先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不,324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有没有1.8v基准电压等。

网友:
我也是这样。老是动芯片。唉。

网友:
建议先学会时序后在修板吧。这板原本小故障被你们动下芯片就会造成人为的故障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

网友A:
再下一下,不行。给我邮箱地址我发给你

chinafix.com.cn迅维网_msi770-c45 ddr3密码921456.pdf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再下一下,不行。给我邮箱地址我发给你

昨天装了几台机子,没空修,今天下到了,谢谢了,继续努力去了

网友:
部分映泰板不上显卡不触发
希望能给你思路

网友:
我前两天也碰到过这样块主板,也是没内存供电,FA6321换过还是没有。奇怪的是它有的时候电压又会出来,而且CPU电压达到2点几伏。真的hi有点过不懂,希望楼主修好告诉一下你的维修经验

网友:
我你说的这一故障,先从内存供电电路入手,看看内存供电上有没有:1.8V,也得测上拉电阻处有没有0.9V的电压主;若有,再测桥的供电电路上有没有,1.2V的或1.5V的电压,然后,再测U的供电是不是正常的电压;这样的思路才是对的,看清什么板,什么时序,然后,再着手测量和修;,
不然,你会走弯路的。

网友:
有的要插内存,供电才出来的吧。

网友:
先修内存供电吧.内,CPU.总.桥.这是时序.不是一上来就换芯片.你查条件,工作条件,你的,明白?

网友:
修板一定要分清什么板,什么时序,一个电压没出来,下面的电压都不会出来的.

网友:
修出来内存供电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