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60不上电,不开机。

楼主(2013-01-21):
如题,开机没有反应,没有电流,待机电源0。04MA,不触发,刷EC BIOS后待机电流和启动无变化,还是无法启动,EC BIOS芯片25LV010,容量为128KB,在待机的时候,BIOS芯片有8脚有3。3V电压。现在不知如何下下手了。

网友:
像这种很多都是刷个EC BIOS  都能好的呀,现在那你只能慢慢查下   ··

网友:
查下oe#有没有?

网友:
怀疑25LV010刷一个就行

网友:
换ec试试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