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助。先谢谢各位大神。进来慢聊、

楼主(2013-01-21):
家里的网络不稳定。时不时会掉网。然后重新连接会提示错误代码678.楼主也知道这个代码是远程计算机的事。但是叫人来修了一次。说好了。现在还是有这样的现象。每次掉线大概1分钟这样又能连接上去、而且掉线是无规律的。小白想问下有没有可能是分线器的接触问题导致的啊??或者别的问题?

网友:
哥们.用排除法啊,先换台电脑试试啊。会不会是网卡有问题啊。。。然后把猫啥的 都替换试试..最后还是这样就打电话找客服..

网友:
嗯。好的。晚上回家试试。先谢谢了。

网友:
老掉线还要考虑一下线路情况!

网友:
嗯   有条件先装下系统在换硬件( 猫 网线啦 在换张网卡USB PCI的都行)    还是老样子就找客服

网友:
电话是否接分机了,d接分机的话也会有这样的现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