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华硕m4n78 se板子通电开机之后不断启动

楼主(2013-01-21):
新手也不大会形容,我这有好几块华硕m4n78 se的板子,通电之后cpu跟显卡风扇转一下停一下,不断重复就是进不去!
华硕

网友:
可能是主板上供电有短路

网友:
看看是哪点有短路了 慢慢量把 终会找到的

网友:
华硕就M4N68系列的都是郫县富士康弄出来的 质量那是没得说 废品卖了吧 亲

网友:
南桥南桥。。做一下,不行就扔了吧。。

网友:
我修过一块M2系例的,也是来回重启,是没有VDD2.5V.你看看你板的各项供电

网友:
先查各主要供电出来了没有。

网友(2013-12-10):
有很多板子让我修的没头绪的时候 我就放一下电 有的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