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A740G M2L+ 6.0 时钟不正常

楼主(2013-01-21):
主板内存,桥,CPU供电都正常,PCI-E时钟0.4V正常,就PCI时钟变成3.3V了 时钟芯片坏了吗
cpu
芯片
cpu供电
同意楼主:
1.0
同意楼主:
用风枪加焊时钟芯片就可以了,容易变形的注意哦~!不行就随便吹吹北桥。

网友:
主板时钟电压确实高了。最高的不过1.6V

网友:
不对 ATI的好像不一样

网友:
不能判断IC坏

网友:
是不是b16脚3.。3,可能你测错脚了

网友:
没错的 我说的就是PCI 槽现在的时钟电压是3.3V 正常B16脚1.6V的

网友:
估计是南桥未收到Pwr_good,测下南桥附近(不一定在南桥附近)的三极管是否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