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放大原理的实质是什么?

楼主(2013-01-21):
bc之间的微小变化为什么能控制be之间较大变化呢?请教各位大师给指点一下吧。。。。。。。想了很久都没想明白呀。。。

网友:
不要想太多原理性的东西,只需看看三极管的电流公式就知道。只要两个PN结中的一个结正偏后,形成的电流会分成两部分,小部分流入基极,大部分流入对面的那一极,通常这两部分会有个比例,就是放大倍数。这个倍数会变化,随着基极电流大小,发射极和集电极压差变化而变化。但是可以使三极管工作在饱和态,让发射极和集电极压差足够大,这样这个压差就不会影响大股电流,在这种情况下,固定基极电流,大股电流就会很稳定,不会随发射极和集电极压差变化而变化,也就是饱和了,这样做事为了去除压差这个因素。  如果固定的基极电流有一小点变化,大股电流也会跟着变化,由于基极电流变化的很小,就可以把这个放大倍数看成固定的,那么大股电流的变化量就是  小股电流变化量乘以放大倍数了。用更多的三极管能搭建的电路能实现更大的放大倍数。 这个很厉害了,能把微观的变成宏观的。三极管就变成了探索微观世界的工具了。延伸了感官系统。也可以使三极管工作在非饱和态,这种情况下,固定小股电流,压差的一点小变化也能引起大股电流的变化。
还是三极管的伏安特性最能解释放大原理,还有他是个三端器件。

网友:
看三极管资料,知道他的原理和作用就行了,就好比问电阻为什么会有阻值一样,这是它的本质,因为它有所以它有。不要纠结于为什么会这样,不然很容易走到死胡同,搞的是维修,不是设计

网友(2013-02-23):
电子,空穴,搞不清楚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