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上的贴片元件,只能看到上面的几个标示字符,怎么能查到他的具体型号参数?

楼主(2013-01-21):
比如这个,我们只能看到上面的“12W 81”字样,看图纸显示的是“2N7002”。如果没有图纸我怎么知道具体型号? 我有一本“贴片元器件实用备查手册”,但是也没查到有“12W”字样的元件

网友:
LZ你看到你没的就可以做个笔记,以后就方便了。

网友:
这么整?
另外我发现,一块板子通常大量使用同一种型号管子,所以很不好在另一块板子上找到相同的元件

网友:
我也有这疑问

网友:
由标示字母查到型号,然后找匹配的型号,然后还要对应回去。

查三次!每次都不是那么容易的

网友:
就是的。我也碰到一个上面标“t5D 44”的3极管。网上查半天还是没查到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手册里也没有,没法子啊,要不从板子上挑一个用处不大的同型号拆一个?

网友:
N沟道的小场管呀

网友:
这个小的管不容易坏,基本代换的话确定是三极管还是场管。N管代换N管,P管代换P。

网友:
看字母辩型号真难

网友:
实物上标的是代号呀,通过代号可以查到型号。

网友:
没有研究过型号,只知道N道和P道

网友:
学习下,支持楼上的

网友(2014-11-21):
真心的不好找,我也找不到,好多,同一型号好多个标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