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510(L551) 1.25A 掉电重启 不亮机

楼主(2013-01-21):
东芝L510(L551)  1.25A 掉电重启 不亮机   PM45  ddr3代内存。有一次亮机的   换过NEC大电容了   加焊过显卡 还是这样,  装不装内存都一样的现象  偶尔亮过一次机

网友:
你换了啥的大电容NEC 09E07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了4个 330的

那假如你换8个呢?
4个不够电

网友:
电压都出来没,有短路没,复位,时钟啥的。。

网友:
强烈建议换 原来那种大电容。我上次也遇到过你这种·····纠结了我好半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