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MR17-E1A显示器 黑屏

楼主(2013-01-21):
有一个海尔MR17-E1A液晶显示器,开机电源指示灯绿色,屏目黑屏。我把显示器拆下来,单独接电源 屏目上有显示 无信号。但过一会再打开电源 就什么都不显示了!接主机还是黑屏

网友:
是灯管保护了吧 先查一下各个电压正常吧

网友:
高压问题,上个通用的

网友:
原高压板断开,先断定电源板无问题后,接个通用高压板,再点机。。

网友:
『接主机还是黑屏~』
此時~電源燈何顏色?

网友:
单点灯管,若灯管正常,就是高压板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