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各位师傅,这个vga头子线怎么接

楼主(2013-01-21):
vga线接个头子

网友:
1红 2绿 3蓝 678接地 13白 14黄 别的可以不接

网友:
黄的 绿的可以别管~其他的黑红接电压,蓝白接地

网友:
你这个是网线改呀。接3根色差和2根行场线就可以,改好不知道效果可好。可能容易受干扰的

网友:
改六根 线有干扰的 不是很好用

网友:
123  红绿蓝    13  14  行场   在接根地线 就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