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来基地修好的第一块板子 昂达mcp61 不跑码的维修

楼主(2013-01-21):
来实地学了一个月主板,收益良多,看到同学们修好了不少板子,羡慕Ing,今天修好了第一块主板。
这是一个昂达主板 ,是同学带来的(非常感谢这难得的机会)给我们练手的,故障不明。。。
拿到板子,首先外观检查有无明显问题(如电容怀孕,碰到这种偷笑、MOS管爆、网卡发黄、断线等)。正常
然后CMOS放电、测量主板是否短路(3VSB、USB、Vcore、内存、AGP等)发现无异常。
接着插上诊断卡、装假负载,上ATX电源。试着触发一下,能触发,测量PCIA15脚正常、诊断卡复位灯一闪即灭正常、触发开关,复位灯闪烁。能触发说明满足触发条件。
不跑码就按不跑码的维修思路:    供电—时钟—复位—总线
但是,我想偷工减料下,这快是NV单桥的板子,NV的桥还是单桥,符合老师经常教我们的有事没事干干桥(通病都是虚焊或者桥坏,同行都知道的)。直接往桥上干,拆下散热片,压桥然后能跑码了。关机再试几次,不行了,凉了10分钟左右又可以了跑码了,原因确认是桥虚焊。
接着说干桥就干桥,加上助焊剂,保护措施做好,BGA调试好,主板上BGA返修台加焊一下子(在同学的指导下,第一次做BGA。)等到桥完全融化了下BGA焊台晾一会,拆下锡纸上洗板水洗干净。仔细检查有无掉件的元件。糗大了风扇座子严重变形了,有个贴片电容也干没了。。好在电容在旁边找到了,拆下风扇座子,我们教室料板这种配件N多的,找了个装上。把贴片电容用电烙铁拖好。
上测试座发现无异常,接着插CPU、内存、诊断卡,上电触发顺利跑码,测试了几次接显示器都点亮,此板修复。

网友:
换个南桥晶振

触发无显,换南桥晶钟干嘛,又不是不起钟·

mjnbalj23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此帖很给力哦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然后CMOS放电、测量主板是否短路(3VSB、USB、Vcore、内存、AGP等)发现无异常

这板没有见到“AGP“啊!

还是要严重祝贺一下!!!

网友A:
加焊的板子最好把Cpu风扇架子拆下来,估计底部那块已经变型了吧?

网友:
额  PCIE显卡,,我也是菜鸟啦 /汗用错ID了  不过这个ID是以后开店用的  不好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焊的板子最好把Cpu风扇架子拆下来,估计底部那块已经变型了吧?

上面那块变形了 ,地下那块没变形

网友:
不错。蛮有成绩感的。恭喜你,学费没白费。。。。

网友:
单桥的问题就是桥问题比较多,恭喜你修好第一块板

网友:
总体来说对我们新手很有帮助

网友:
还是在基地学习好。

网友:
基地学习果然给力

网友:
果然牛X,楼主不错啊

网友B:
你牛逼,上bga竟然不下cpu风扇座子,佩服。

网友:
修好第一块一般都比较兴奋

网友:
l单桥一般都是桥虚焊比较多吧 我这有一块945gc-m7的板子  开机就死机  压北桥跑马正常 不压就死在50 上BGA做 还是不行 看来得植株了

网友C:
看到熟悉的教室。熟悉的BGA。 有种亲切感。
师弟。加油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到熟悉的教室。熟悉的BGA。 有种亲切感。
师弟。加油!

嗯 ,感谢师兄的鼓励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你牛逼,上bga竟然不下cpu风扇座子,佩服。

第一次,没经验,你懂的

网友:
祝贺楼主,迈出成功的第一步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第一次,没经验,你懂的
不管啥事,第一次都没经验的!

网友:
真是厉害。我在那学习的时候没有修好过一块板。惭愧惭愧!

网友:
羡慕啊!BGA焊台,没用过啊

网友:
好强大的装备啊,我还在用土炮

网友:
桥问题。要是夏天用不了多久。又要回来

网友:
真的可以,我也要努力!!

网友:
一个省料就把时序都看都不用看了。。。NV还是真的容易虚

网友:
在基地学习就是不一样啊。羡慕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