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VP2130b液晶显示器通病

楼主(2013-01-21):
单位轮换下来的一批显示器,大部分都是优派VP2130b的,故障都为点不亮。近日手头活少,也是一时兴起,凭借自己20几年维修家电的经验和在学校读的仪表专业检修的基础知识。本着试试看的心态,将显示器拆开检查,发觉开关电源板上电容C54(470uF/25V)、C52(1000uF/25V)、C62(1000uF/16V)都不同程度的鼓包了,于是乎,用手头多余的维修备件,将这几个电容一一更换了,只是(470uF/25V)换成了(470uF/35V)的,(1000uF/16V/25V)的都换成了(1000uF/25V)的。换好后,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,现将高压板去掉,量电源板输出12V和20V是否正常,检查后都正常,再看高压板上有几个电解电容C1、C2、C3都为(470uF/25V),心里想这几个电容随机器24小时工作也有4、5年了,怕是性能差了,换吧,换成了(470uF/35V)的,最后所有板子都复原,装机,通电,OK啦。以后又以同样的方法修复了5、6台机器。

网友:
楼主修了那么 多年的家电  修显示器应该么有问题、。

网友:
换电容的活。就不要说20多年的经验, 学了一天的人都会哈。

网友:
显示器使用时间久了 电容问题会导致无法开机 一闪即灭等, 所有机器都可能出现 不属于优派通病了!

网友:
我看 此贴纯粹是为了赚取点击率 。修20年的 师傅 不知道电容代换方法?可能么 ?太侮辱修家电的了

网友:
修家电是我业余的哦,我可不是专业维修家电的哦,兄弟们别把我当成专业修家电的,我的专业是仪表类检修,不能等同家电维修,只是基础知识有相通的地方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