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416S二次触发不亮

楼主(2013-01-21):
昨天接手一台4416s,说开一次关掉后再开就不亮了。拿来,接稳压,第二次电流1.8几。拆机,看了下,应该被除过尘,风扇线都有根压扁了。加焊北桥。居然短路了。料板找了片215-0674034,上机继续短路。FUCK!继续找料板,重植。上机,终于OK。二次触发亮机。

网友:
第一次发带图贴  ,虽然没啥技术含量,自己顶下。

网友:
这机  最近修的特别多·····多是034 北桥问题。

网友:
嗯,加焊桥短路我还是很少见的。谁知道一下出了2个短路的。

网友A:
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 简单明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 简单明了

我自己都说没啥技术含量了

网友:
怎么知道那里短路呢?果然高手

网友:
就那样将就着用吧 搞坏了就求了

网友:
简单明了,适合我这种菜鸟顶下

网友:
是秒杀哈楼主

网友:
故障是一次判断正确,算是秒断。。但花的时间可是以小时计算的

网友:
6个字 够快,够狠 够准

网友:
顶一下吧,希望以后发点有技术含量的。呵呵呵

网友:
手头有台一样的,明天做北桥去。压桥能亮机

网友:
这种机器北桥问题较多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北桥容易出问题。

网友:
这机  最近修的特别多·····多是034 北桥问题

网友:
加焊也能加成短路?
LZ这运气,真是没得说了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