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大神!!宏基4935G 红屏

楼主(2013-01-21):
客户把机器送来的时候,说黑屏。接机接上直流稳压后,观察电流,判断显卡问题。拆机,加焊显卡BGA。点亮。
客户说要把显卡换掉。然后小弟看着师傅换了显卡。G98-630-A2。换上后红屏。。。又上BGA加焊推动,黑了- -。。。。
后来又重新订了显卡芯片。。。继续换。换了还是红屏。。。然后实在没办法又订了屏线。。。换了屏显还是红屏。。。。
一点没有头绪。。。求助啊。。!!!!
楼下说让我换屏幕,我用测机屏已经试过了。。换显卡350。。这么搞下去。可要亏本了啊。。。

网友:
深表同情,希望高手可以帮你

网友:
灯管呢,灯管没考虑么

网友A:
一般是灯管和屏线。会是高压条吗?能改个试下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是灯管和屏线。会是高压条吗?能改个试下?

LED的屏幕!!!说了换过屏了。哪来高压条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ED的屏幕!!!说了换过屏了。哪来高压条啊。

你没说是LED,只是说换了屏。屏高压供电也是个考虑不是?主板屏供电什么的正常吧?都换2个显卡了,那肯定不是显卡问题了。要不显卡周边有动过没?小件,或者屏的供电。我就这2看法了。

网友:
是不是BGA没有做好呀,或是主板掉点了..

网友:
肯定是屏接口到显卡底部,有断线,挨个打数据线阻值吧,也没多少根,看看是那根问题。

网友:
查下屏接口附近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查一下,屏线接口到显卡之间的6条LVDS信号线。看一下有没有断线的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要刷资料呢?

网友:
既然加焊好了   换个就红屏    可不可能是焊盘掉点了呢     这个要仔细看

网友:
多数是段线了  看红色的 + -  跑跑线 看短在哪里了

网友:
检查屏线有没有断线的 修过一个屏线断了

网友:
应该是却LVDS信号,打一下屏线的阻值吗,看看是不是缺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