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下驱动电路l7251周围的一个6脚ic是什么?

楼主(2013-01-21):
电路板写着q2  型号 6BKC1 ,没有查到资料,测1脚和6脚通、2脚和5脚通

刚才把电路修好了,还是l7251损坏引起的故障:把l7251更换,电路板上银触点长时间通电已经发黑,从新镀锡,现在硬盘运行正常。

网友A:
稳压或者升压管之类,这种管标的型号很难找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稳压或者升压管之类,这种管标的型号很难找到

你好,有关于这个的资料吗?

网友:
没有喔,这种管稳压出几种电压,5V输入,输出1.5V、1.8V、3.3V之类的电压,据我所知就那么多,帮不了你不好意思。

网友:
找个电路板,把别的板上的这个芯片焊接过来就行。
硬盘能转,不认盘,跟BIOS和固件都有关系。

网友B:
我试过换L7251了后能转不认盘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试过换L7251了后能转不认盘,

可能其他电路也有故障

网友:
一般是DC-DC中的功率MOS管,也可能集成有肖特基二极管。

网友:
都标了是Q2了,一定是场管了,我在液晶上见过六角的场管,应该是1、2、5、6角是D极,1、3两角一为S一为G极,焊下来测量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